[求助] 在做后仿真是,请问什么时候需要提取R、C、CC?这是针对具体的电路模块还是什么?

楼主(2019-07-31):
RT,这是针对不同的电路还是针对什么?

网友A:
针对不同电路,
以我的经验,低速低功耗的电路,一般不需要提取R;射频电路R/C/CC可能都会有影响。
第一次做的时候可以分别提取不同的参数(C+CC)(R+C+CC)等,对比一下仿真差距,做多了就有经验了

楼主:
在做后仿真是,请问什么时候需要提取R、C、CC?这是针对具体的电路模块还是什么?

引用 网友A:
针对不同电路,
以我的经验,低速低功耗的电路,一般不需要提取R;射频电路R/C/CC可能都会有影响。
第一次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针对不同电路,
以我的经验,低速低功耗的电路,一般不需要提取R;射频电路R/C/CC可能都会有影响。
第一次 ...

请教下calculator,如附件中所示,怎么计算出来这个结果,equal按钮在哪?

网友(点评):
你的图上clip右边第一个、append左边第二个,鼠标移上去应该会显示evaluate

网友B:
什麼時候RC、什麼時候C、什麼時候C+CC
這要回到為什麼要post_simulation
post_simulation的用意是為了了解layout實際對電路的影響
例如 SAR ADC => parasitic c
小訊號電路=> couple C
high speed interface => R and couple c
端看layout後的結果會不會影響spec.
不過為了安全起見,RC還是會簡單的跑過一次

楼主:
引用 楼主:
请教下calculator,如附件中所示,怎么计算出来这个结果,equal按钮在哪?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麼時候RC、什麼時候C、什麼時候C+CC
這要回到為什麼要post_simulation
post_simulation的用意是為了了解l ...

如果是PLL里小的cell呢,比如那种数字模块,分频器。又或者是一个OP、PFD、LPF、VCO...感觉VCO是需要提RC的。不知道我的感觉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针对不同电路,
以我的经验,低速低功耗的电路,一般不需要提取R;射频电路R/C/CC可能都会有影响。
第一次 ...

您好!请问300MHz-800MHz属于低速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请问300MHz-800MHz属于低速吗?

这个频率算高了,C+CC肯定需要了,R的话看情况

最好是每个模块分别提取一遍不同精度的,仿真看看区别

楼主(2020-09-28):
引用 网友A:
这个频率算高了,C+CC肯定需要了,R的话看情况

最好是每个模块分别提取一遍不同精度的,仿真看看区别

请问bias,LDO,以及LDO内的op这种是需要提C还是RC呢?还有bandgap。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bias,LDO,以及LDO内的op这种是需要提C还是RC呢?还有bandgap。

Bias\BGR这些功耗不大,C+CC一般就够了。LDO电流很大的话,适当关注一下电源线上的电阻,另外bonding电感和串联到电容上的导线电阻也有可能对环路产生影响。

网友C(2023-04-23):
对于2M的PLL,应该采用何种提取方式更加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于2M的PLL,应该采用何种提取方式更加合适?

感觉要抽rc,

网友D(2024-08-30):
引用 楼主:
如果是PLL里小的cell呢,比如那种数字模块,分频器。又或者是一个OP、PFD、LPF、VCO...感觉VCO是需要提RC ...

这种小模块直接RCC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小模块直接RCC吧

了解,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