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变量声明时位宽可以用变量代替吗

楼主(2019-07-31):
bit [7:0] a;
可以写成这种吗
int b = 7;
bit [b:0] a;
这样写编译报错,应该如何解决呢,谢谢。

楼主:
define 那就不是变量了。

网友A:
你要先想清楚,你写出来这种代码,在电路上怎么去实现?

网友:
为什么要位宽变化?还是其实你想要的是数组?

网友B:
不可以,只能用define或者parameter定义,因为电路是个静态实体的概念,位宽和连接关系等静态概念必须在elaborate阶段确定出来。

网友:
目前硬件实现大部分是define,这样后期只配置define值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可以,只能用define或者parameter定义,因为电路是个静态实体的概念,位宽和连接关系等静态概念必须在ela ...

那强制位宽转化怎么才能使用变量呢。比如 b = 6'(12'h5)  前面的位宽值6也不可以用变量表示吗? int a =6 ; b=a'(12'h5);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先想清楚,你写出来这种代码,在电路上怎么去实现?

验证平台上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强制位宽转化怎么才能使用变量呢。比如 b = 6'(12'h5)  前面的位宽值6也不可以用变量表示吗? int a =6 ...

不能在elaborate阶段确定的都不能使用。

网友:
位宽不能用变量 ,实在想用可以定义 一个 1bit的动态数组或队列,功能差不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强制位宽转化怎么才能使用变量呢。比如 b = 6'(12'h5)  前面的位宽值6也不可以用变量表示吗? int a =6 ...

有些需求可以通过其他间接手段处理,比如移位操作, bit [31:0] a; 可以左移26bit再右移26bit,得到低6bit,结果类似于强制转换。仅仅提供一种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