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E仿真遇到子电路重复定义问题

楼主(2019-07-31):
报错如上所示

先用calibre pex提取了R+C+CC网表,输出格式为calibreview,采用calview.cellmap文件导入到Cadence library中,check&save后给入电源开始仿真,报以上错误。PDK库和其他东西没有动过,对应的电路前仿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A:
我之前也遇到过,你的calibre是不是版本太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也遇到过,你的calibre是不是版本太低了

calibre2015,应该还可以吧

网友A:
升级下吧,我升级完了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升级下吧,我升级完了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您用的是哪个版本?谢谢您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