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轨到轨 输出静态偏置

楼主(2019-07-31):
这个电路的输出级 怎么理解 跨导线性环实现输出电流静态偏置就是通过宽长比实现的 是么?
那连接成buffer时 接近电源电压时 它的静态电流和设置值变化很大 是正常的吗?
跨到线性环的M19 M20电流怎么确定的?

网友:
M19 and M20 are level shifters to match the Vgs of the output stage to M17 and M11

网友A:
静态电流变化大是很正常的
因为class AB本身的输出具有扩展特性
可以看看设计精粹上class AB的章节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静态电流变化大是很正常的
因为class AB本身的输出具有扩展特性
可以看看设计精粹上class AB的章节 ...

静态电流不是应该偏置在一个固定值 然后动态电流可以变化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