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ectre仿真cpu利用率太低怎么设置

楼主(2019-07-31):
仿真

仿真
只有这么点,太拖进度了

网友A:
有个APS设置多核仿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APS设置多核仿真的

我知道,我设置了多核仿真了,就是每个核只用了10%左右,想知道能不能提高每个核的利用率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知道,我设置了多核仿真了,就是每个核只用了10%左右,想知道能不能提高每个核的利用率
...

线程不要选择auto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程不要选择auto

这样吗,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程不要选择auto

试了用manual还是一样

网友(2022-10-18):
引用 楼主:
试了用manual还是一样

几年过去了,楼主是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2022-12-12):
几年过去了,楼主是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2024-04-25):
又是几年过去了,有人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