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怎么快速更新修改过的inst property

楼主(2019-08-01):
线路里面有电阻A, 然后电阻A设置了w和l,存储了总电阻。之后电阻A的方块电阻更新之后,重新load cdf,symbol中的方块电阻已经更新,但是线路里面的阻值没有跟着更新。
请问怎么更新inst中的电阻property。我在手册中有找到cdfUpdateInstParam函数,但是在cdf中使用无效

楼主:
找到了办法,就是促发callback
但是需要CCSinvokeCdfCallbacks.il CCSCdfCallbackEntireLib.il
目前只在cadence论坛上面找到,有人能帮忙下载一下吗,谢谢!
https://community.cadence.com/ca ... cks/1356486#1356486

楼主:
已经找到办法,就是重新触发callback,但是只能在cadence 论坛上面下载这两份文件 CCSinvokeCdfCallbacks.il CCSCdfCallbackEntireLib.il
有人能帮忙下载一下吗?
https://community.cadence.com/ca ... cks/1356486#1356486

网友A:
mark
callback是什么,看起来有用,同求。
线路里面的阻值没有跟着更新。是指CDF参数,还是根据CDF参数软件自动计算得到的值?对LVS或仿真有影响?

网友B:
我有一个skill脚本

楼主(2019-11-13):
引用 网友A:
mark
callback是什么,看起来有用,同求。
线路里面的阻值没有跟着更新。是指CDF参数,还是根据CDF参数软件 ...

线路里面的阻值,是默认的cdf参数,会影响LVS和仿真。
意思就是symbol阻值已经更新,重新调一个symbol会看到新的阻值,但是在更新symbol之前调用的线路中symbol阻值没有自动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个skill脚本

能分享一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分享一下吗

网友(2021-10-22):
我也想知道怎么用skill触发callback

网友(2021-12-14):
引用 楼主:
已经找到办法,就是重新触发callback,但是只能在cadence 论坛上面下载这两份文件 CCSinvokeCdfCallbacks.i ...

可以看下这个帖子,也是可以callback的。
https://bbs.eetop.cn/thread-848719-1-1.html

网友(2022-07-27):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个skill脚本

最近正好遇到这个问题,你好,求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