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几个pdk放在一个文件夹下有什么问题?

楼主(2019-08-01):
几个pdk放在一个文件夹下,library manager同时关联几个工艺会有什么问题么?

网友:
virtuoso 启动的时候有的时候会去load PDK里面的initial script,
如果多个PDK共存的话,多个initial script之间可能会冲突

网友A:
最好不要这么做,可能会造成library混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不要这么做,可能会造成library混乱

library混乱具体是指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