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统一设置多个Device的属性值。

楼主(2019-08-01):
希望可以得到大家的帮助,我想一次性改变 所有调用的Device的Q属性中的A值。 如何用SKILL再CIW表达一下呢。
比如想把这个名称为LL的device 的A参数值都改为0.5

网友A:
foreach(inst geGetEditCellView()~>instances when(inst~>master~>cellName == "LL" inst~>A = 0.5)))

楼主:
引用 网友A:
foreach(inst geGetEditCellView()~>instances when(inst~>master~>cellName == "LL" inst~>A = 0.5)))

大佬,提示语法错误,

SYNTAX ERROR found at line 21 column 49 of file *ciwInport*
*Error* lineread/read:syntax error encountered in input

帮忙看一下~

楼主:
有没有大佬可以指点我一下。。任务太多 不批量修改的话完不成了

楼主:
问题我几几解决了,多谢2L给的启发。

网友B(2019-09-10):
引用 楼主:
问题我几几解决了,多谢2L给的启发。

怎么解决的,求分享一下~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解决的,求分享一下~多谢~~

就是二楼说的那样,
foreach(inst
geGetEditCellView()~>instances
when(
(inst~>master~>cellName =="XXX" inst~>XX = X)
        )
         )

XXX cellName
XX inst里的参数name
X 想改成的数值

网友(2019-10-13):
去看看如何修改C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