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o context available

楼主(2019-08-01):
An unexpected termination has occurred in ./vcs_simv because of a fatal signal
Command line: ./vcs_simv

--- Stack trace follows:

Dumping VCS Annotated Stack:
#0  0x000000312e40f00d in nanosleep () from /lib64/libpthread.so.0
#2  0x00007ffff45cbeb8 in SNPSle_23de553fca712a45fa4d1d3c9ed1c647 () from /misc/tools/synopsys/vcs-mx/I-2014.03/amd64/lib/libvcsnew.so
#3  0x00007ffff45cae89 in SNPSle_108e0bd44901fe542e292606fa1ae91ca3cd036ffc7b66b67eb68470c8c8dc1fc9d9f22ed54700c6c50b6ca0c3a58991d261ff0501830e10 () from /misc/tools/synopsys/vcs-mx/I-2014.03/amd64/lib/libvcsnew.so
#4  0x000000312e407aa1 in start_thread () from /lib64/libpthread.so.0

#6  0x00007ffff48ef080 in SNPSle_64133461705005bb725549e2e6fa1b3f () from /misc/tools/synopsys/vcs-mx/I-2014.03/amd64/lib/libvcsnew.so
#7  0x00007ffff47a8a8e in SNPSle_82244d58c54c18c70d63edc9becab634 () from /misc/tools/synopsys/vcs-mx/I-2014.03/amd64/lib/libvcsnew.so
#9  0x00007ffff7a82cb0 in T_VCSgd_riscv_instr_pkg_X44kQ_1_228_0 () from /home/wlxu/riscv-dv-master1/out_2019-08-01/vcs_simv.daidir/_csrc1.so
#10 0x00007ffff4970204 in SNPSle_0e7c2b667935318d5240e5ff884b4b4fdb19dfbf09cf655c () from /misc/tools/synopsys/vcs-mx/I-2014.03/amd64/lib/libvcsnew.so
#12 0x00007ffff78cc3f7 in T_VCSgd_vcs_paramcrepository_B61KJd_1_1254_0 () from /home/wlxu/riscv-dv-master1/out_2019-08-01/vcs_simv.daidir/_csrc1.so
#14 0x00007ffff7abe763 in T_VCSgd_riscv_instr_test_pkg_yBUt5_1_1_0 () from /home/wlxu/riscv-dv-master1/out_2019-08-01/vcs_simv.daidir/_csrc1.so
#15 0x00007ffff7949525 in T_VCSgd_uvm_pkg_R4kEp_1_50_0 () from /home/wlxu/riscv-dv-master1/out_2019-08-01/vcs_simv.daidir/_csrc1.so
#
#23 0x00000000004032ed in _start ()
No context available
各位大佬,这个怎么回事,打开vcs.simv文件一堆乱码?有人遇过这种问题吗

网友A:
删除csrc simv*重新compile。有时候虚拟内存文件错误,或者操作系统问题也会导致该问题,或者使用了DPI/PLI但是运行崩溃也会有类似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删除csrc simv*重新compile。有时候虚拟内存文件错误,或者操作系统问题也会导致该问题,或者使用了DPI/PLI ...

还是不行哎,还有什么其他方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删除csrc simv*重新compile。有时候虚拟内存文件错误,或者操作系统问题也会导致该问题,或者使用了DPI/PLI ...

加上个debug_all 竟然就没问题了 我还没说什么呢

网友(2022-06-11):
引用 楼主:
加上个debug_all 竟然就没问题了 我还没说什么呢

debug_all 加哪里?
./simv debug_all 吗
还是 ./simv -deubg_a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