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关于stb仿真iprobe插入位置问题

楼主(2019-08-01):
小弟最近在做一个Bandgap的设计与仿真,在仿真STB时,比较困惑iprobe应该放在哪里,是放在正负公共反馈回路里,还是放在负反馈回路呢?希望不仅得到答案,还得到这样做的原因,谢谢!电路如图:

网友:
公共反馈回路里

网友:
正负反馈回路都可以的,但不能不同时加。总体电路应该负反馈增益大于正反馈增益,否则不稳定。iprobe其实就相当于大电感将回路断开

网友:
多个反馈环路公共路径。同时忽略任何可忽略的环路(实际上电路远不止一个反馈环路,如Cgd带来正反馈)。
参考资料找了一些也没搞太明白。
Methods of Design-Oriented Analysis The GFT: A Final Solution for Feedback Systems
R. David Middlebrook
https://www.docin.com/p-2068352633.html

网友(2021-04-26):
应该是放在公共环路内,否则仿真出来的应该是单独的正反馈或单独的负反馈的stb结果

网友(2022-04-29):
串联接到OTA的输出端就可以了啊。

网友(2022-06-30):
一般来说是你想看那个环路的稳定性就断开那个环,这里可直接放在公共环路上看整体的稳定性

网友:
放在opamp 的输出上面,这样做稳定性分析的时候,就把两个反馈都包含在里面了。最终当然是希望负反馈更强些才能让BGR稳定

网友:
楼主可以自己仿真看看目前从图上的两个位置没有差别吧,想看差别的话,把探针扎在放大器输入端上,而且也不能说就是单独的负或者单独的正,只看一路时也是会有相互影响的。至于原因我估计是要写个传递函数了,这个我也不太会计算,找到断换点算一路电流是可以算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