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linux_rhel60_64/opt does not exist

楼主(2019-08-01):
Need on the error for Cadence IC617 while invoking virtuoso.
ERROR: The OA2.2 Library directory (../oa_v22.50.091/lib/linux_rhel60_64/opt) does not seem to exist
How to solve this error?

网友:
setenv OA_HOME xxx/xxx(the real oa library path)

网友(2019-09-23):
在IC618的OA/lib中可以找到。

网友:
将其拷贝过来即可。

楼主:
Solved. but now other error poping in my terminal
WARNING: HOST <jina> DOES NOT APPEAR TO BE A CADENCE SUPPORTED LINUX CONFIGURATION.
         For More Info,  Please Run '<cdsroot>/tools.lnx86/bin/checkSysConf' <productId>.
I am using Centos 7.
Any solution for this warning?

楼主:
this error solved but now I am getting warning,
WARNING: HOST <jinesh> DOES NOT APPEAR TO BE A CADENCE SUPPORTED LINUX CONFIGURATION.
         For More Info,  Please Run '<cdsroot>/tools.lnx86/bin/checkSysConf' <productId>.
Any solution for this error?

网友(2021-02-23):
楼主,这个问题咋解决的啊。我也遇到了

网友(2025-04-23):
这个问题我今天刚好碰到给解决了,在碰到这类问题往往是因为工具没认出来当前系统版本,所以胡乱把OA lib的路径给指向了 /工具安装路径/share/oa/lib/unknown_64/opt
解决方法是设定这个变量 OA_UNSUPPORTED_PLAT,变量值需要手动跑到  /工具安装路径/share/oa/lib/ 这里看lib的实际路径名是啥,这里有个trick在于如果lib的实际路径是   /工具安装路径/share/oa/lib/linux_rhel70_gcc93x_64/opt的话,需要设置的OA_UNSUPPORTED_PLAT 这个变量要砍掉结尾的_64,就是说设置为 linux_rhel70_gcc93x
当然以上设置都可以写进modulefi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