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使用liberate提取工艺厂商提供的数字单元库,为啥提取出来延迟信息不同?

楼主(2019-08-01):
以下截图,是我使用GSMC130nm工艺库的数字单元库中一个反相器为例提取出ss工艺角的Lib文件(图左), 工艺厂商提供的.lib文件信息(图右)。
感觉提取出来延迟时间相差有0.5ns 太大了

不太清楚为啥? 请问哪位知道提取出.lib有啥问题吗? 还是有其他的参数需要设置?

本次实验设置参数:
set LIBNAME example
set voltage 1.08
set TEMP    125

source ${rundir}/settings.tcl
###############
#settings.tcl
set_var ski_enable 1
set_var ski_clean_mode 1
set_var ski_compatibility_mode 1

set_var voltage_map 1
######################

source ${rundir}/template_rechar.tcl
#######################
#  template_rechar.tcl 使用liberate读入GSMC的 ss工艺角的数字单元库生成
#######################

set_operating_condition -voltage $voltage -temp ${TEMP}
set_var extsim_model_include ${rundir}/MODELS/include_SS.scs
## Load Spice models and subckts ##
set spicefiles $rundir/MODELS/include_SS.scs
foreach cell $cells {
lappend spicefiles ${rundir}/input.scs
}

read_spice -format spectre $spicefiles
char_library -ccs -ecsm -cells ${cells}

网友A:
用库里面的spf做下lib先看看,后面检查寄生提取有没有问题再考虑做liberate的问题

网友B:
楼主知道为什么会有差异了吗?

楼主(2019-09-05):
引用 网友A:
用库里面的spf做下lib先看看,后面检查寄生提取有没有问题再考虑做liberate的问题
...

我用工艺库里面没有spf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知道为什么会有差异了吗?

知道了, 这个是由于我抽取的时候转换时间设置的不对,
工艺库用的是10%----90%,我当时用的是20%----80%

网友B:
引用 楼主:
知道了, 这个是由于我抽取的时候转换时间设置的不对,
工艺库用的是10%----90%,我当时用的是20%----80% ...

我抽出来跟他差异有百分之十几二十,请问这种是由什么引起的呢?要怎么解决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抽出来跟他差异有百分之十几二十,请问这种是由什么引起的呢?要怎么解决呢

...

你只告诉我结果,中间的设置啊! 你是怎么做的啊等等,我啥都不知道, 怎么去给你回复呢?

那我只能回复你的是,以下变数里面一个个的查找。
影响结果的无非就是:
1.你读入网表文件是否正确
2.设置的转换时间区间范围
3. 时钟的转换与带负载的电容量的二维索引值是否一致)

网友C(2021-07-17):
引用 楼主:
你只告诉我结果,中间的设置啊! 你是怎么做的啊等等,我啥都不知道, 怎么去给你回复呢?

那我只能回复 ...

您好!请问如何确定读入网表是否正确?应该和什么文件作比较?那个文件只看得懂width和length。。。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好!请问如何确定读入网表是否正确?应该和什么文件作比较?那个文件只看得懂width和length。。。
...

当时研究了一下,后面就没有弄了

网友(2023-08-09):
我有个疑问我读取工艺库为什么会报语法错误。工艺库不是标准的吗

网友(2025-09-02):
大佬,可以看看我的帖子吗?初学者搞不太懂诶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库里面的spf做下lib先看看,后面检查寄生提取有没有问题再考虑做liberate的问题
...

大佬,可以帮忙看看我的帖子吗,初学者搞不懂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