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AP 电容值

楼主(2019-08-01):
请问standcell里面的DCAP的电容值从哪里能得到?  datasheet和lib里均没有发现。

网友(2023-05-08):
是的,我也找不到

网友:
Standard Cell Library 中的 DCAP 模块通常设计用于 ESD(Electrostatic Discharge)保护。根据不同的工艺节点和芯片厂商,DCAP 模块的电容值可能会有所不同。一般来说,这些参数可以通过芯片厂商提供的资料或文档进行查询。

举例说明,以 GlobalFoundries 的 22FDX 工艺为例,在官方文档中可以找到 DCAP 模块的电容值:

CPDCAP (Corner Pad Decoupling Capacitor): 0.13pF
UPDCAP (Upper Pad Decoupling Capacitor): 5.0pF
LTOPDCAP (Left-Top Pad Decoupling Capacitor): 2.2pF
RBOTDCAP (Right-Bottom Pad Decoupling Capacitor): 2.2pF
其他厂商和工艺节点的电容值参数也需要参考具体的资料和文档。需要注意的是,电容值的大小并不是绝对的优劣,而是根据具体的应用需求和设计目标来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