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编译时总报10839错误的问题.

楼主(2019-08-02):
wire        cmd_inventory        = cmd[37] ;        // 01
wire        cmd_setQuiet        = cmd[36] ;        // 02
wire        cmd_rdBlk        = cmd[35] ;        // 20
wire        cmd_wrBlk        = cmd[34] ;        // 21
wire        cmd_lkBlk        = cmd[33] ;        // 22
wire        cmd_rdMultiBlk        = cmd[32] ;        // 23
wire        cmd_select        = cmd[31] ;        // 25
wire        cmd_setRdy        = cmd[30] ;        // 26
wire        cmd_wrAfi        = cmd[29] ;        // 27
wire        cmd_lkAfi        = cmd[28] ;        // 28
wire        cmd_wrDsfid        = cmd[27] ;        // 29
wire        cmd_lkDsfid        = cmd[26] ;        // 2A
wire        cmd_getSysInfo        = cmd[25] ;        // 2B
wire        cmd_rdMultiLk        = cmd[24] ;        // 2C
wire        cmd_setEas        = cmd[23] ;        // A0
wire        cmd_resetEas        = cmd[22] ;        // A1
wire        cmd_lkEas        = cmd[21] ;        // A2
wire        cmd_easAlarm        = cmd[20] ;        // A3
wire        cmd_rdSecParam        = cmd[19] ;        // A4
wire        cmd_wrPasswd        = cmd[18] ;        // A5
wire        cmd_lkPasswd        = cmd[17] ;        // A6
wire        cmd_kill        = cmd[16] ;        // A7
wire        cmd_setOpenD        = cmd[15] ;        // A8
wire        cmd_resetOpenD        = cmd[14] ;        // A9
wire        cmd_lkOpenD        = cmd[13] ;        // AA
wire        cmd_authReq        = cmd[12] ;        // B0
wire        cmd_auth        = cmd[11] ;        // B1
wire        cmd_actAuthTag        = cmd[10] ;        // B2
wire        cmd_secComm        = cmd[ 9] ;        // B3
wire        cmd_actAuthRder        = cmd[ 8] ;        // B4
wire        cmd_initMem        = cmd[ 7] ;        // C0
wire        cmd_setAlgConf        = cmd[ 6] ;        // D0
wire        cmd_lkAlgConf        = cmd[ 5] ;        // D1
wire        cmd_setMaxUser        = cmd[ 4] ;        // D2
wire        cmd_lkMaxUser        = cmd[ 3] ;        // D3
wire        cmd_enterTest        = cmd[ 2] ;        // E0
wire        cmd_chkAllMem        = cmd[ 1] ;        // E1
wire        cmd_wrMem        = cmd[ 0] ;        // E2

代码如上.报错参数是10839 Verilog HDL error at digital_cmd_predefine.v(2): declaring global objects is a SystemVerilog feature.
每一行都报这个错. 查看了网上的解决办法说是把 调用写进module 内部.但我确定我每一个模块调用都写进module 内部了.依然报错.
求大神指点,还是说quartus 语法不支持.

网友A:
digital_cmd_predefine.v的第二行是啥?方便的话,把前10行贴出来,另外module的关系也列出来吧,如果只有一个module就不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digital_cmd_predefine.v的第二行是啥?方便的话,把前10行贴出来,另外module的关系也列出来吧,如果只有 ...

第二行就是我贴出来的第一行。这个是发全了的。
报错是这所有行都报10839的错,不仅仅是第2行。

网友A:
那么你的第一行是module()?

网友B:
把这个文件从工程里面去掉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么你的第一行是module()?

没有module.
整个.v文件就是这几十条wire赋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这个文件从工程里面去掉试试

去掉的话编译就报错找不到digital_cmd_predefine.

网友:
你这个文件名叫digital_cmd_predefine?然后include在某一个文件中的吗?把你include的那一部分代码都放上来看看,是不是include到module内部的?你不要让别人去猜测你的代码,把完整的贴上来嘛,好费事。

网友(2021-11-24):
今天也遇到了,我把调用的文件移出工程文件,在需要调用的主.v文件中使用’include“” 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