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Verdi查看波形时,某些信号(比如FIFO的寄存器信号)加不进去?

楼主(2019-08-02):
刚开始学习使用Verdi,在一个异步FIFO的设计中,想查看FIFO的寄存器reg[7 : 0] buff[0:15]的波形,
对buff加信号的时候总是报出“Unrecognizedsignal : FIFO_TB.U_FIFO.buff[0:15],nofurther operation”的提示。

在论坛上看到一个帖子里说,可能是没加dumpfile语句,但是实际上我是已经加了这个语句的。
然后还有说法是,“在testbench中例化模块以外的信号拉出来就会这样子,似乎信号不跳变就会报这个”,

想问下确实是只能这样吗?还是说有其他的解决办法?
请求大神的帮助,谢谢啦!

附上我的dump设置:
initial
  begin
    $fsdbDumpfile(“tb.fsdb”);
    $fsdbDumpvars;
  end

网友A:
memory 不能直接看waveform.
試試 memory dump 或 multi -dimension -array.

网友:
引用 网友A:
memory 不能直接看waveform.
試試 memory dump 或 multi -dimension -array.

XXXXXXXX

网友:
引用 网友A:
memory 不能直接看waveform.
試試 memory dump 或 multi -dimension -array.

>>>>>>

网友B:
在dump波形的地方使用$fsdbDumpMDA( )函数把Memory数组Dump出来。
        例如RTL中有一数组定义为
reg [7:0] mem[4095:0];
        在dump fsdb波形的文件中添加
        $fsdbDumpMDA(tb_top.uSlave.mem);

网友:
对于二维数组,5楼的方法是正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dump波形的地方使用$fsdbDumpMDA( )函数把Memory数组Dump出来。
        例如RTL中有一数组定义为
reg [7:0] m ...

谢谢回复,你讲的方法很有用,读出波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memory 不能直接看waveform.
試試 memory dump 或 multi -dimension -array.

谢谢!

楼主:
对于这个问题,我在论坛上找到了一个有关fsdbDumpMDA的一些介绍,贴出来分享一下
http://blog.eetop.cn/blog-850711-1610024.html?_dsign=93c4bf3c

网友C(2019-09-16):
$fsdbDumpfile(“tb.fsdb”);

$fsdbDumpvars( 0, tb_sample, "+mda", "+all" );

如上,在fsdbDumpvars里加“+mda” 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fsdbDumpfile(“tb.fsdb”);

$fsdbDumpvars( 0, tb_sample, "+mda", "+all" );

学习,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dump波形的地方使用$fsdbDumpMDA( )函数把Memory数组Dump出来。
        例如RTL中有一数组定义为
reg [7:0] m ...

有办法把for循环内或者generate内的全部变量dump出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