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下图电路是什么结构,实现什么功能,谢谢

楼主(2019-08-02):
小白求助:下图电路是什么结构,实现什么功能,谢谢

网友:
里面有个传输门,可能是D触发器的一部分,你好好整理下

网友:
圖有點亂,power跟ground都沒標註上去
只能推測很像是 tri-state inverter
只不過輸入0時輸出為0,輸入1時輸出是high Z

网友:
应该是传输门

网友A:
二选一传输门。左侧的net是输入,另外两个没接出来的net是输出。或者反过来,反正传输门没方向一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选一传输门。左侧的net是输入,另外两个没接出来的net是输出。或者反过来,反正传输门没方向一说。
...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