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制作pcell mos时poly contact如何双重同向repeat?

楼主(2019-08-02):
图一为pcell master,图二为测试调用出来的结果。
众所周知,图二的poly contact已经经过了一次根据width的repeat in X,但对于这个contact只能设置一个repeat函数,如何把repeat后的结果再repea in X到每个finger身上?求指教!

pcell master

pcell master

test

test

网友A(2019-09-25):
请问一下你一个孔是怎么做到的?还有一条stretch line 是辅助的ods吗?我也是过这种方法,但是从来没成功过。求指教一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下你一个孔是怎么做到的?还有一条stretch line 是辅助的ods吗?我也是过这种方法,但是从来没成功过 ...

你可以说的详细一点,甚至用图解更好,我不太理解你说的一个contact是什么意思,因为直接画一个不就行了。。。

楼主:
关于我自己的问题,给poly contact建成cell,再用继承cell属性功能就可以实现复数poly contact复制给每个finger了,希望对大家有用

网友B(2019-10-31):
自问自答 楼主机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问自答 楼主机智

谁让没人理我呢。。后来和同事讨论了下得到答案分享给大家嘛

网友(2020-06-10):
l值比一个空的宽度小,怎么解决呢

网友(2021-04-30):
有没有大神知道怎么实现distribute孔的repetition,或许有比较好的办法实现repetition,总觉得fix函数有点隔应

网友(2022-07-05):
poly contact怎么设置让它可以消失和存在

网友(2022-09-08):
引用 楼主:
关于我自己的问题,给poly contact建成cell,再用继承cell属性功能就可以实现复数poly contact复制给每个fi ...

想請問一下, 繼承cell屬性功能是什麼意思呢?

网友(2023-12-14):
给力了继承用起来不错

网友(2024-09-09):
楼主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你能详细说下怎么解决的吗?把poly contact建成一个cell这个是通过脚本实现的吗?

网友(2024-11-22):
引用 楼主:
关于我自己的问题,给poly contact建成cell,再用继承cell属性功能就可以实现复数poly contact复制给每个fi ...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