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放,比较器蒙特卡罗仿真的失配较大的原因?

楼主(2019-08-02):
请问一下,我仿真比较器的蒙特卡罗仿真,offset比较大,都是哪些因素影响的,有没有相关资料?

网友A:
器件的匹配不够吧,
输入对管增加面积减小Vdsat,电流镜增加面积增加Vdsat
基本就这些
而且ADE XL里面MC仿真可以看到各个器件失配的contribution

楼主:
引用 网友A:
器件的匹配不够吧,
输入对管增加面积减小Vdsat,电流镜增加面积增加Vdsat
基本就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