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强制位宽转换的位宽值可以用变量代替吗?

楼主(2019-08-02):
比如 b = 6'(12'h5)  前面的位宽值6不可以用变量表示吗? int a =6 ; b=a'(12'h5);

用变量编译报错。是不是语法不支持使用变量,还是变量用int类型不行呢。望大神解答,谢谢。

网友:
转化类型不能是变量,可以是常数表达式,比如parameter a = 5; b =(a+1)'(12'h5); 这样是可以的。
或者定义转化类型 typedef bit [5:0] a; b=a'(12'h5);

网友A:
韭菜哥不是问过这个问题了么?又在问,是不相信大家的回答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韭菜哥不是问过这个问题了么?又在问,是不相信大家的回答么?

之前帖子问的是声明变量时能否用变量,现在这个是强制位宽转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