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关于Mismatch的仿真问题

楼主(2019-08-02):
小弟最近做一些模块的Mismatch仿真,发现MOS管的Mismatch比较大,想具体找出是哪些管子,Hspice或者Spectre仿真器能单独跑某个或某些特定管子的Mismatch吗?还是说只能一次性全部替换所有管子的Mismatch库?谢谢解答!

网友A:
跑dcmatch仿真,应该可以看分布吧

网友B:
ADE XL可以看各个元件的mismatch贡献

网友C:
直接DC match,可以看贡献

楼主:
引用 网友B:
ADE XL可以看各个元件的mismatch贡献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DC match,可以看贡献

感谢

网友D(2019-09-18):
引用 网友B:
ADE XL可以看各个元件的mismatch贡献

大神,请问一下如何在ADE XL中看器件的mismatch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大神,请问一下如何在ADE XL中看器件的mismatch呢?

在monte carlo仿真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monte carlo仿真里面

学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monte carlo仿真里面

在哪个选项里面呢?找了很久一直没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monte carlo仿真里面

大神,在MC界面的哪个选项里呢?找了好久没有找到

网友(2020-08-07):
引用 网友B:
ADE XL可以看各个元件的mismatch贡献

您好请问dcmatch仿真应该怎么设置呢?

网友E(2022-01-10):
请问在mismatch result—mismatch summary 里面看到的是每对器件的mismatch贡献吗?

网友(2022-03-23):
引用 网友E:
请问在mismatch result—mismatch summary 里面看到的是每对器件的mismatch贡献吗?

大哥,请问一下,你找到在哪看dcmismtach各器件的贡献嘛

网友(2022-06-02):
引用 网友A:
跑dcmatch仿真,应该可以看分布吧

请问用Hspice怎么仿真mismatch,monte Carlo的语法怎么写呢,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monte carlo仿真里面

你好,Hspice蒙特卡罗仿真语句如何写啊,求赐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