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lsfr table,伪随机数计数器

楼主(2019-08-02):
可以用很小开销,完成n bits的加法计数,比二进制加法器省太多逻辑

网友(2020-03-09):
尼玛,这什么玩意能不能有点节操

网友(2021-01-08):
还有其他的资料吗

网友A:
产生的序列是怎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产生的序列是怎样的?

大概这样吧,数满了2^32就又回来了,和第一次一样固定的顺序。
实际上就是一个计数器,只不过不是我们最容易理解的1,2,3,4,5这样计数,可能是1,5,3,2,4,1,5,3,2,4这样计

当然还有一些配置是数不满就回来了,看具体使用情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