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降低差分对的id热噪声?

楼主(2019-08-02):
想降低整个OP的噪声,现在看起来差分对的噪声比较大。不知道如何减小,请教一下各位大佬

楼主:
顶一顶求分析一下

楼主:
我尝试增大差分对的尾电流可以明显减小整体的噪声,但是中间的cascode个数看起来越小越好,差分级的电流太大也不行吧?

网友A:
为什么差分对用MOS串联?
为了降低噪声,输入对管最好要工作在弱反型区(最大化gm)
其他管子工作在强反型区(降低gm)

输入对管噪声贡献不是太大了,而是太小了,噪声最优化的设计里面,输入对管的噪声贡献应该占大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差分对用MOS串联?
为了降低噪声,输入对管最好要工作在弱反型区(最大化gm)
其他管子工作在强反型 ...

输入管工作在亚阈区有什么坏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输入管工作在亚阈区有什么坏处??

对噪声来说,没什么坏处

晶体管面积大了,寄生电容比较大,速度可能受点影响,但是你这里显然不需要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差分对用MOS串联?
为了降低噪声,输入对管最好要工作在弱反型区(最大化gm)
其他管子工作在强反型 ...

谢谢指点,输入管画的是并联,摆放不太好看起来是串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