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AC电容(PIP电容)阵列前仿与后仿差距大,求教

楼主(2019-08-03):
本人在做SAR ADC,整体电路前仿结果正常,但是把DAC电容阵列版图在抽取寄生参数,选择NO RC,在整体电路中后仿时,DAC电路仍然不能实现逐次逼近,即不能正常工作。schematic和calibre的网表对比如下:

calibre PEX_NO RC网表

calibre PEX_NO RC网表

Schematic网表

Schematic网表

这种情况是因为model文件,还是什么其他原因?请各位大神指导一下。(网表太长,截图为部分网表)

网友:
先前碰过一个 pip CDAC
hspice 因为一些 vref给固定电压 , 可能DC解错
  后把 hspice DACinput信号 ramp or pwl 信号就可以 .

不过你的 PIP   hspicemodel ?  还是 verilogAmode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