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RC CLAMP 的疑问

楼主(2019-08-03):
hi,最近在做芯片的ESD 防护,对于RC CLAMP 有些疑问,想请教下大家如下图所示,工艺为0.18um MCU工艺,5V器件,工作于5V电压。位于电源地之间的CLAMP,采取RC CLAMP形式。

有几个问题一直没搞明白
1.根据以前的芯片,1mm^2左右面积,只有1个CLAMP,IO PS/NS/PD/ND mode HBM 能过4000V-6000V,IO为PMOS/NMOS 管ESD防护形式,不是二极管。
2. 根据paper,此种CLAMP在PS ESD mode时,为沟道导通放电,而非GGNMOS的snapback 放电。如果是沟道导通放电,我通过仿真其放电能力,如下图
对V 从0-10V扫描,其电流能力在V=5V时,为417mA,即使到10V时,才1.46A。完全无法达到4000V~2.66A的放电能力。而实际测试确实可以过4000V。
请问:
1)此RC CLAMP确实是沟道导通放电吗?还是沟道导通与snapback 2种机理都有?我对电源打了TLP,发现其电流曲线带有snapback效应。
2)如果只让它沟道导通放电,是不是必须通过仿真将其面积加大,直到电流能通过4000V~2.66A,比如V小于5V下通过2.66A电流。
3)如果取图中面积,相当于面积较小,实则是沟道导通及snapback同时起作用?初始沟道导通,当V超过VT1,则snapback起作用。
4)这种CLAMP版图需要drain端SAB么?
5)RCCLAMP相对于GGNMOS的CLAMP,有什么好处?

网友A:
1)此RC CLAMP确实是沟道导通放电吗?还是沟道导通与snapback 2种机理都有?我对电源打了TLP,发现其电流曲线带有snapback效应。
    两种效应都有

2)如果只让它沟道导通放电,是不是必须通过仿真将其面积加大,直到电流能通过4000V~2.66A,比如V小于5V下通过2.66A电流。
     是的

3)如果取图中面积,相当于面积较小,实则是沟道导通及snapback同时起作用?初始沟道导通,当V超过VT1,则snapback起作用。
    是的

4)这种CLAMP版图需要drain端SAB么?
     结合具体工艺与ESD放电机制,通常需要更优

5)RCCLAMP相对于GGNMOS的CLAMP,有什么好处?
    VT1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此RC CLAMP确实是沟道导通放电吗?还是沟道导通与snapback 2种机理都有?我对电源打了TLP,发现其电流曲 ...

非常感谢如果RC CLAMP 沟道导通效应与 snapbback2种 效应都有的话,现在也很纠结计算抗ESD能力时按照VT1(沟道导通)还是VHOLD(snapback)来计算。VT1要小于VHOLD,所以按照沟道导通,抗ESD能力要强。

网友:
虽然RC-CLAMP的优势之一是可以直接仿真,但是ESD过电流只是瞬态,HBM也就几十个ns,你仿真时看的是DC状态下的电流密度,不一定符合实际的过电流能力。
沟道打开和snapback可能同时发生,但并非一定同时发生,所以还是要根据沟道本身的过电流能力来设计尺寸。

网友B(2020-08-11):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如果RC CLAMP 沟道导通效应与 snapbback2种 效应都有的话,现在也很纠结计算抗ESD能力时按照VT1( ...

vt1和vhold分别是啥

网友C:
沟道导通型PC不太需要SAB层,不然会加大导通电阻。

网友(2021-03-23):
引用 网友C:
沟道导通型PC不太需要SAB层,不然会加大导通电阻。

但是加了可以优化EOS的能力

网友D(2021-09-25):
引用 网友B:
vt1和vhold分别是啥

上面说的VT1应该指的MOS管沟道开启电压,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漏极击穿电压,这个可以通过提高漏极掺杂浓度来减低它的击穿电压,并且降低击穿后的导通电阻。Vhold是漏极发生snapback后pn结回扫的钳位电压,这个Vhold控制不好可能会发生闩锁,RC_clamp其实可以看做第一级保护,如果没有RC_clamp,通过栅极耦合,mos的沟道也是会打开的,不管哪种形式的esd结构,沟道和漏极pn结都参与电流释放,但是沟道并联截面积远远小于漏极并联pn结面积,所以ESD发生时释放通道要分清主次。

网友(2021-11-05):
引用 网友D:
上面说的VT1应该指的MOS管沟道开启电压,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漏极击穿电压,这个可以通过提高漏极掺杂浓度 ...

学习了!

网友(2022-11-30):
引用 网友E:

你好,想问一下EOS放电的机制是什么?为什么加了SAB可以增加EOS能力

网友F(2023-12-05):
想请教下,您这个RC 500ns是根据什么来取值的呀?

网友(2024-05-21):
引用 网友F:
想请教下,您这个RC 500ns是根据什么来取值的呀?

HBM的波形中0~10nm内会存在一个上升沿,HBM放电的电压高;(HBM曲线的上升时间)

VDD从0到电源电压,快上电时间可能是1us,(快上电的时间)
所以RC的时间常数取这两个时间的中间值。
(刚看的资料,勿喷,欢迎补充)

网友:
楼主,请教一下,你说打TLP,出现snapback。是题图中的仿真电路和结果吗??还是说给逐步增大的100ns方波,仿tran?

网友(2024-08-06):
请问rc clamp要怎么仿真呢?怎么搭bench才合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