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放开环增益的测量?

楼主(2019-08-03):
怎么测量运放的开环增益?
一种方法有同相端接AC 1,反相端接1GH电感、1GF电容分别接输出、地;
第二种同相端、反相端直流电压一样,AC分别0.5、-0.5,测试输出。这种好像可以用gm*(1/gds)验证;
两种测试方法开环增益不一样?不知道两者的区别?
还是其中一中有错?
求解!

网友A:
都对,
但是第二种有个问题,存在mismatch的情况下,输入直流电压一样,运放输出可能就饱和了

网友B:
两种方法都对,你可能第一种方法没有连对电路。
结果都是可以跟dc的gm*ro之类的公式推算对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种方法都对,你可能第一种方法没有连对电路。
结果都是可以跟dc的gm*ro之类的公式推算对应的。 ...

谢谢!我再次验证了下,两种都增益可以根据gm/gds去验证。为什么两种方法测试的开环增益有差别?是我的测试方法不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对,
但是第二种有个问题,存在mismatch的情况下,输入直流电压一样,运放输出可能就饱和了 ...

谢谢!为什么两种方法测试开环增益不一样?是因为第一种的输出直流与输入一样吗?还是我没有测试对?发现两种测试方法的输出管工作区域不一样,不知道是不是和这有关系。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为什么两种方法测试开环增益不一样?是因为第一种的输出直流与输入一样吗?还是我没有测试对?发现 ...

你确认一下两者的DC工作点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我再次验证了下,两种都增益可以根据gm/gds去验证。为什么两种方法测试的开环增益有差别?是我的测 ...

dc推公式算和你的两个ac仿真,这三者应该得出同样的结果啊。。。
一个电路的开环增益只能是一个值啊
如果不match,肯定是你的bench有问题,当然dc工作点合理是前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认一下两者的DC工作点是不是一样的

两者输出管的DC工作点不一样。第一种的输出电压在vdd/2,第二种输入偏置在vdd/2,1.65V时,输出3.2v。是运放没有调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dc推公式算和你的两个ac仿真,这三者应该得出同样的结果啊。。。
一个电路的开环增益只能是一个值啊
如果 ...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两者输出管的DC工作点不一样。第一种的输出电压在vdd/2,第二种输入偏置在vdd/2,1.65V时,输出3.2v。是 ...

输出都3.2了,输出级进入线性区了吧。。
共模3.2还是一段3.2?

网友C:
楼主,你第一种是闭环设计吧,你的输出由负反馈偏置,是稳定电压;第第二种应该是开环仿真,而你的输出是MOS管的漏端,是悬浮的状态,所以静态工作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第一种是闭环设计吧,你的输出由负反馈偏置,是稳定电压;第第二种应该是开环仿真,而你的输出是MO ...

谢谢! 那测试开环增益是用哪种方法测试呢?第二种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都3.2了,输出级进入线性区了吧。。
共模3.2还是一段3.2?

输出3.2,PMOS管确实进入线性区了。您说的共模3.2、一段3.2是指输出共模电压吗?

网友:
接大的LC来开环唯一的问题就是开换位置的pole无法被准确表达出来咯,最好还是用iprobe.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那测试开环增益是用哪种方法测试呢?第二种不行吗?

实际应用中大增益都是闭环,因为信号很容易饱和到电源电压,开环增益一般比较小,只要你输出共模在摆幅范围内,测得的结果也是一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输出3.2,PMOS管确实进入线性区了。您说的共模3.2、一段3.2是指输出共模电压吗?
...

假设电源电压3.3V,正常工作共模电压1.65V1.  共模电压3.2V是指P、N端输出电压都是3.2V,这时候共模反馈失效了,电路不正常工作
2. 单端3.2V是指,P端(或N端)3.2V,另一端0.1V,此时共模反馈仍然是正常的,只是由于offset的关系输出差模信号太大了

不管哪种情况,输出级P管都进入线性区了,这时候输出级阻抗变小了很多,导致增益也会变小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设电源电压3.3V,正常工作共模电压1.65V1.  共模电压3.2V是指P、N端输出电压都是3.2V,这时候共模反馈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种方法都对,你可能第一种方法没有连对电路。
结果都是可以跟dc的gm*ro之类的公式推算对应的。 ...

请问,我手算跨导gm=2Ids/(vgs-vth),好像跟仿真参数gm不相等,却等于gm+gmbs(此时gmbs不为0,源衬底接一起?)?,是手算方法有问题,还是什么原因?求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我手算跨导gm=2Ids/(vgs-vth),好像跟仿真参数gm不相等,却等于gm+gmbs(此时gmbs不为0,源衬底接一 ...

你的公式只是一阶近似的,实际仿真用高阶模型,会有一些偏差的。

网友(2019-09-20):
楼主,你好,我现在仿真也遇到你这样的问题,最后第二种方法工作在线性区了,是不是说明以后用第一种比较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