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vus 18.1 cts问题

楼主(2019-08-03):
ccopt_design -cts
(ccopt_design): CTS Engine: auto. Used Spec: pre-existing CCOPT spec.
**ERROR: (IMPTCM-162):        "" does not match any object in design for specified type "layer " object in command "create_route_type".

Usage: create_route_type [-help] [-em_ndr_dist <float>] [-em_ndr_rule <rule_name>] -name <string>
                         [-one_side_spacing_range <bottomLayerNum:topLayerNum] [-shield_side {one_side both_side}] [[[-non_default_rule <ndr_name>] [-shield_net <net_name>] [-bottom_shield_layer <layer>] [-top_preferred_layer <layer>] [-bottom_preferred_layer <layer>] [-preferred_routing_layer_effort {low medium high}]] | [-table <string> [-table_length_type {total source_to_sink}]]] [-mask <mask_number> [-layer_mask_range <bottomLayerNum:topLayerNum>]]

**ERROR: (IMPTCM-4):        The value "" specified for the object type of argument "-top_preferred_layer" is not valid. Review the command specification and remove the argument or specify a legal value.
**ERROR: (IMPTCM-162):        "" does not match any object in design for specified type "layer " object in command "create_route_type".

Usage: create_route_type [-help] [-em_ndr_dist <float>] [-em_ndr_rule <rule_name>] -name <string>
                         [-one_side_spacing_range <bottomLayerNum:topLayerNum] [-shield_side {one_side both_side}] [[[-non_default_rule <ndr_name>] [-shield_net <net_name>] [-bottom_shield_layer <layer>] [-top_preferred_layer <layer>] [-bottom_preferred_layer <layer>] [-preferred_routing_layer_effort {low medium high}]] | [-table <string> [-table_length_type {total source_to_sink}]]] [-mask <mask_number> [-layer_mask_range <bottomLayerNum:topLayerNum>]]

**ERROR: (IMPTCM-4):        The value "" specified for the object type of argument "-top_preferred_layer" is not valid. Review the command specification and remove the argument or specify a legal value.
Placement constraints of type 'region' or 'fence' will not be downgraded to 'guide' because the property change_fences_to_guides has been set to false.

总是报create_route_type 命令的错误,使用的命令如下:

add_ndr -name CTS_1W1S -width { M3 0.46 M2:M1 0.28} -spacing {M3 0.44 M2:M1 0.28}
create_route_type -name leaf_rule  -non_default_rule CTS_1W1S -top_preferred_layer M3 -bottom_preferred_layer M3
create_route_type -name trunk_rule -non_default_rule CTS_1W1S -top_preferred_layer M3 -bottom_preferred_layer M2
set_ccopt_property -net_type leaf  -route_type leaf_rule
set_ccopt_property -net_type trunk -route_type trunk_rule
set_ccopt_property -net_type top   -route_type leaf_rule

请问这个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
把M3的M去掉

网友A:
楼主有INNOVUS18可以分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INNOVUS18可以分享吗?

没有,公司正版软件,无法分享。

楼主:
试过了,依然报错 ,   M3,MET3, 3全试过了,全报一样的错。感觉不是这里的问题。

网友B(2020-07-07):
楼主后续是如何解决的?碰到了一样的问题。谢谢!

楼主(2020-08-19):
引用 网友B:
楼主后续是如何解决的?碰到了一样的问题。谢谢!

现在问题依然存在,没有解决

网友:
M2:M1?? 有冒号?

网友B:
添加了一个一直提示不再支持的命令解决:
setCTSMode -routeBottomPreferredLayer 1 -routeTopPreferredLayer 3 -routeLeafBottomPreferredLayer 1 -routeLeafTopPreferredLayer 3
具体用什么可支持的命令还没搞清楚。

楼主:
楼上的,谢谢啦 ,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但问题真的没有了。:hug::hug::hug::hug::hug::hug::hug::hug::hug::hug::hug::hug::hug::hug:

网友C(2022-01-13):
不知道楼主解决了没。没碰见过这样的问题,一直是这样建的。
add_ndr -width {M1 0.46 M2 0.56 M3 0.56} -spacing {M1 0.46 M2 0.56 M3 0.56} -name ndr2_w2s2v2
create_route_type -name cts_trunk  -non_default_rule ndr2_w2s2v2 -top_preferred_layer M3 -bottom_preferred_layer M2

set_ccopt_property -net_type trunk -route_type cts_trunk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楼主解决了没。没碰见过这样的问题,一直是这样建的。
add_ndr -width {M1 0.46 M2 0.56 M3 0.56} -s ...

解决方法在9楼。

网友:
感觉你route type设的有问题吧,leaf rule 3-3, 只有一层,而且std 出pin在3吗? 改成3-2试试

网友(2022-06-02):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楼主解决了没。没碰见过这样的问题,一直是这样建的。
add_ndr -width {M1 0.46 M2 0.56 M3 0.56} -s ...

您好,最近我也被楼主遇到的问题所困扰。看您也是这么设置的,但似乎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请问您用的是哪个版本的INNOVUS呢,谢谢

网友(2022-08-24):
top m3 bottom只能是M2或者m1

网友(2023-04-24):
引用 网友B:
添加了一个一直提示不再支持的命令解决:
setCTSMode -routeBottomPreferredLayer 1 -routeTopPreferredLay ...

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请问19版本可以用什么命令呢?

网友(2023-07-21):
把Metal由小設定至大,metal layer 設定數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