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差分负载电容计算问题

楼主(2019-08-03):
左图差分负载电容为什么是2CL,右图差分负载电容为什么是CL?

网友A:
左图CL可以看成两个2*CL串联,中间是小信号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图CL可以看成两个2*CL串联,中间是小信号地

右图差分负载电容为什么是CL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右图差分负载电容为什么是CL呢?

看差模GBW的公式,左右两者等效,因此右边2CL的接地负端等效成CL的差分负载
你同样可以理解成两个2CL串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