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如何在mon中调用drv里的function/task呢。

楼主(2019-08-04):
问下我想在mon中调用drv的function,写的是 xxx = top.uvm_test_top.env.iagt.drv.funtion(x); 报错,找不到uvm_test_top这个路径。一般test case例化的名字是什么?这种按照例化结构调用可行吗。只知道在tc中调用drv的task可以。谢谢各位。

网友A:
因为tc里面例化有env,所以可以看到下面分支的。UVM的架构原本就是让monitor和driver独立,为什么你要考虑前者调用后者的函数呢?如果一定要用,你试试不要写第一个top;如果还是不行,可以查一下书上UVM的最根部是什么。我没像你这么用过,建议不要这么互相调用。

网友:
top是verilog的概念,uvm_test_top是uvm树形拓扑结构的根,这相当于在两个编译空间的东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tc里面例化有env,所以可以看到下面分支的。UVM的架构原本就是让monitor和driver独立,为什么你要考虑 ...

承接的别人的tb,我已经把task放在一个公共调用的class里了。但是不明白这里为啥通过这种调用不行呢。查了书,uvm根部的实例是uvm_top。test_case的实例是uvm_test_top.使用xxx = uvm_top.uvm_test_top.env.iagt.drv.funtion(x)或者 xxx = uvm_test_top.env.iagt.drv.funtion(x) 都是报查找不到uvm_test_top这个component。

网友B:
uvm_top和test_top层不是简单的例化关系,不能直接用这种方法引用。我试了下,可以通过uvm_top.top_levels.pop_front(),得到uvm_test_top的句柄。或者也可以uvm_top.find("uvm_test_top")返回uvm_test_top句柄,当然也可以直接用drv的路径返回drv的句柄。

楼主:
引用 网友B:
uvm_top和test_top层不是简单的例化关系,不能直接用这种方法引用。我试了下,可以通过uvm_top.top_levels. ...

非常感谢,这些源码的东西还没看过。不过我试了,还是不行,哪里用错了吗?在 mon里 uvm_component tc_handle;
               tc_handle = uvm_top.top_levels.pop_front();
                xxx = uvm_top.tc_handle.env.iagt.drv.funtion(x);
报错:tc_handle is not a class item;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这些源码的东西还没看过。不过我试了,还是不行,哪里用错了吗?在 mon里 uvm_component tc_ ...

pop_front返回的就是 uvm_test_top句柄,不用uvm_top.XXX,另外他返回的类型是uvm_component , 你要用 driver的函数,需要cast转化成driver类型才能用driver函数。

网友C:
因为工具在编译的时候只会检查当前类中是否有对应的成员,你的mon里根本没有uvm_top之类的成员,所以就报错了。
UVM本身建立了树形结构,所以5楼提供的方法是可行的。但是你定义的tc_handle是uvm_component类型,这里面当然也找不到你的env之类的。你需要做一次cast操作,把指针定义成你自己的component,比如你的case,然后才能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因为工具在编译的时候只会检查当前类中是否有对应的成员,你的mon里根本没有uvm_top之类的成员,所以就报错 ...

还是不太明白,能发下具体代码实现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