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nlint2.2v24中的generate语句

楼主(2019-08-04):
最近在使用nlint 2.2v24版做代码错误检查,发现在generate for 语句中的寄存器赋值比如a=1'b0这样的语句会出现no drive和no assigned的错误,在generate if中“generate if(select=5)begin:Mode
                reg mem[3:0];
                .........
                end
          elseif(select<2) begin:Mode1
          reg  mem[3:0];
           ........
           end
  endgenerate”

这样的也会说mem assigned dumplication这样的错误
有没有人用过这版本2.2v24的nlint,是不是不识别generate的句子

楼主:
generate for语句中的寄存器赋值是声明了的a[3:0],然后在for语句中a[i]=1'b0这样的语句会显示no drive和no assigned,但要是不用generate for语句,直接a[0]、a[1]这样的声明就没有显示错误

网友(2020-04-16):
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求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