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请问,后端拿到前端的SDC时,为什么要屏蔽掉set_clock_tran命令和set_unit命令?

楼主(2019-08-05):
请问,后端拿到前端的SDC时,为什么要屏蔽掉set_clock_tran命令和set_unit命令?

网友:
set_clock_tran是set_clock_transition吗?
后端做时钟树,clock transition会变为实际值,再set_clock_tran就不对了。

set_unit是set_units?这个不清楚。

网友A:
set_clock_tran这些都是flow上设置的东西,需要拿掉,在flow里单独设
set_unit是synopsys的命令格式,Innovus不支持,Unit一般都是在库里都定义好了。

楼主(2019-09-17):
引用 网友A:
set_clock_tran这些都是flow上设置的东西,需要拿掉,在flow里单独设
set_unit是synopsys的命令格式,Innov ...

很开心收到回复,请问,一般set_unit指的是什么单位?库中各种数值都要先除以这个unit定义的值?如果用库里的就行,那为什么前端一般还有会在DC时写在SDC中?不太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