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单管gainboosting为什么能够提高增益?

楼主(2019-08-05):
右图M3管是怎么提高增益的?

网友A:
负反馈提高了M2管的等效跨导

网友B:
M3管构成一个电流串联负反馈,可以增大输出电阻,输出电阻增大, 增益即增大

网友C:
画个小信号图,推一下即可

网友:
加了boost管以后,M2的源级和漏极形成了正反馈,把原来cascade的屏蔽作用放大了,输出阻抗就大了呗。

网友:
就是一个负反馈,所以只在某些从DC到UGF会有作用,可以自己做一个然后放iprobe看下loop gain,需要注意stability.

楼主:
引用 网友B:
M3管构成一个电流串联负反馈,可以增大输出电阻,输出电阻增大, 增益即增大 ...

电流串联负反馈是如何增大输出电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画个小信号图,推一下即可

你推过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推过么?

这不是入门基本操作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不是入门基本操作嘛。。。

这个电路推过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推过么?

你把ppt红色部分等效成一个增益为A=gm3ro3的放大器,其实就是cascode加了一个A的反馈,不难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把ppt红色部分等效成一个增益为A=gm3ro3的放大器,其实就是cascode加了一个A的反馈,不难推的。
...

等于这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等于这个?

是的

楼主:
这个运放是如何提高增益的呢?

网友(2022-07-10):
教科书上一抓一大把,入门看sansen并不合适,好好从基础开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反馈提高了M2管的等效跨导

GM开始除以deltaVx,最后GM为什么除以Vs2,不是deltaVs2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GM开始除以deltaVx,最后GM为什么除以Vs2,不是deltaVs2呢?

不严谨地说,这里ΔVs2=Vs2=ΔVx,他本意是要去推M2的等效gm, Vx是DC值,小信号里是0,所以最后等效gm的输入就是Vs2的变化量。图片中是小信号分析,手写的,忽略掉这些细节吧。

这个问题确实很基础,希望您不是故意装糊涂在这里逗大家玩。。。不过我也因为课本的印刷错误、不严谨地符号,困扰过好久。。。希望学校老师出书时,校对地认真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