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网分测试时手触碰了电路的微带线时有什么影响吗

楼主(2019-08-05):
请问微带线电路在测试时用手指触碰某一根微带线是使阻抗增大还是降低了呢,很好奇

网友:
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

网友:
以我测试的经验来看的话,阻抗是增加的情况多。当然要看摸在什么位置上,基本摸上去就相当于电容了。

网友:
手的作用类似于吸波体,就相当于加衰减上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