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请问single slope ADC里的比较器会有哪些指标?

楼主(2019-08-05):
如题,最近在做一个single slope ADC,里面有个静态比较器,不知道会有哪些坑,不知道怎么给这个比较器提指标。

网友A:
感觉如果做DCDS的话,主要限制在offset上

网友B(2021-09-19):
引用 网友A:
感觉如果做DCDS的话,主要限制在offset上

您好 前辈 请问DCDS先传电压再复位进行两次量化做差和先复位再传电压 进行两次量化做差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2021-10-28):
引用 网友B:
您好 前辈 请问DCDS先传电压再复位进行两次量化做差和先复位再传电压 进行两次量化做差有什么区别吗
...

先量化信号再量化reset就不是CDS了,这样相当于sig = N(sig) - N+1(rst)
CDS 应该是sig = N(sig) - N(r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