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clock约束如何定义

楼主(2019-08-05):
A、B两个模块,同步设计,一个时钟,有data path。B单独工作目标频率是10MHz,
A、B同时工作的目标频率是5MHz,
A不会单独工作。
那么clock该如何create呢?
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如果粗暴一点,直接设置一个10Mhz的时钟,clk_10mhz。

你可以这样。
1. 在clock port设置两个时钟,clk_5mhz和clk_10mhz。set_clock_group设置两个时钟是physical exclusive
2. 把A从clk_10mhz中去掉。例如,设置false_path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粗暴一点,直接设置一个10Mhz的时钟,clk_10mhz。

你可以这样。

谢谢!原来就是粗暴的都设10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