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张弛振荡器最简单的电路图是什么?

楼主(2019-08-05):
张弛振荡器最简单的电路图是什么?

网友A:
1.  Schmitt Inv+ 电容
  6 mos + cap
2.       7404 like ,  RC  osc   =2 inv + 2 R + C => 4 mos + 2 Res + cap

电路上 还是说比 mos ?

网友(2021-07-31):
引用 网友A:
1.  Schmitt Inv+ 电容     6 mos + cap 2.       7404 like ,  RC  osc   =2 inv + 2 R + C => 4 mos + 2  ...

发个图看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