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calibre提取寄生参数的问题

楼主(2019-08-05):
最近画了一个功率管的版图,用calibre的PEX提取了寄生参数,然后用spectre进行后仿,但是寄生参数太多,仿真需要很久。
所以我想问一下:1.提取寄生参数的时候有必要R+C+CC全部提取吗  2.能不能设置提取的R与C的阈值,怎么设置,阈值应该设为多少合适?
3.还有没有其他提高仿真速度的方法。希望有大佬能解答一下

网友A:
如果是纯功率管,没什么高速信号,直接提R就可以。没必要提C+CC

网友B:
PEX可以设置R/C reduction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纯功率管,没什么高速信号,直接提R就可以。没必要提C+CC

好的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PEX可以设置R/C reduction的

谢谢啦,已经设置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PEX可以设置R/C reduction的

谢谢啦

网友C(2019-10-10):
提问楼主寄生参数提取,都是提取的哪些地方的寄生器件,比如MT1和MT2走线有寄生电阻,MT1和MT2重叠有寄生电容,这些吗?在纠结画版图的时候两个信号线,信号A用MT1走,信号B线用MT2走,MT1和MT2能重叠走线吗?担心两个信号互相影响,是不是如果后仿OK的就没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提问楼主寄生参数提取,都是提取的哪些地方的寄生器件,比如MT1和MT2走线有寄生电阻,MT1和MT2重叠有寄生 ...

我是提取的整体版图的寄生参数,它包含你说的这些寄生电阻和寄生电容,还有其他很多地方有各种寄生电阻电容,布线可以重叠

网友(2021-07-06):
引用 楼主:
我是提取的整体版图的寄生参数,它包含你说的这些寄生电阻和寄生电容,还有其他很多地方有各种寄生电阻电 ...

请问一下寄生参数怎么提取呢,哪些情况下需要提取寄生参数这些?

网友(2023-07-15):
引用 网友B:
PEX可以设置R/C reduction的

请问下时怎么设置呀,是图片里这两个选项吗,不知道具体这里怎么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