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VCS后仿 +optconfigfile

楼主(2019-08-05):
为什么vcs +optconfigfile+notimingcheck.cfg 在异步部分还是x态?没有约束上?
我是漏了什么编译选项吗?

notimingcheck.cfg如下所示
module {AAA} {noTiming};
module {BBB} {noTiming};
module {CCC} {noTiming};

网友A(2021-04-22):
假定参考模块是u1,实例化后的名称是u_u1
instance {tb.u_u1} {noTiming};指的是对该实例化模块不进行时序检查,注意路径要写准确
tree {u1} {noTiming, noSpecify};是指定参考模块进行设定。

网友A(2020-01-02):
配置文件应该这么写:
instance {tb.u_u1} {noTiming};
instance {tb.u_u2} {noTiming};

网友:
对于一个module,可以试试这个:
tree {AAA} {noTiming};

网友:
对应整个module,可以试试这个:
tree {AAA} {noTiming};
tree {BBB} {noTiming};

网友B(2020-04-27):
引用 网友A:
配置文件应该这么写:
instance {tb.u_u1} {noTiming};
instance {tb.u_u2} {noTiming};

您好,
我按这种写法 :instance {tb.u_u1.u_u2} {noTiming};

u_u2没起作用是什么原因?还会继续报timing violation

网友(2020-12-29):
引用 网友B:
您好,
我按这种写法 :instance {tb.u_u1.u_u2} {noTiming};

要检查一下,你文件中写的层级结构与rtl代码中的层级结构是否匹配

网友C(2022-05-09):
引用 网友A:
假定参考模块是u1,实例化后的名称是u_u1
instance {tb.u_u1} {noTiming};指的是对该实例化模块不进行时序 ...

请问层主,我用instance是可以的,但是用tree跟module都提示我语法错误是怎么回事?

网友(2022-11-17):
引用 网友C:
请问层主,我用instance是可以的,但是用tree跟module都提示我语法错误是怎么回事?
...

要检查一下拼写,记得最后还有个分号,如模块名称为aaa,则对该参考都不进行timingcheck和不指定延时,写法如下:

tree {aaa} {noTiming, noSpecify};

注意大小写,注意空格,注意逗号和分号。

网友D(2024-10-15):
这个能不能清掉 SDF log相关的timing warning?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能不能清掉 SDF log相关的timing warning?

可以,但是要和设计商量,慎重添加

网友:
vcs ug有关于这几个的语法
需要注意instance必须是最底层的std cell例化,对一个层次module指定没用
如果是想指定一整个module建议用tree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但是要和设计商量,慎重添加

嗯嗯这个明白,我之前的问题没描述清楚,这个sdf.log是在$sdf_annotate函数生成的,想waive掉这里面的timing

不是仿真的timing violation
后来明白了,$sdf_annotate函数生成的sdf.log,目的是检查sdf文件是否和netlist匹配,或者sdf有格式要求,如果不匹配,会报wrning;此warning无法waive
timing violation是sim过程中出现setup hold recovery等违例,我们的+optconfigfile只能去规避这些violation,不对这些cell做分析

之前还想过能否用+optconfigfile的file能否写针对某个信号,而不是某个cell;
现在想来,是不可以的,因为violation分析是建立在cell上的比如clk到D是否有violation;不能只规避某个单一的信号,delay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独立的

网友E:
请问我加上这个文件后,仿真log还是会报对应cell的timing vioaltion, 可能是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我加上这个文件后,仿真log还是会报对应cell的timing vioaltion, 可能是什么原因? ...

找到问题了,我环境里的仿真选项+optconfig前面没加空格,导致这个命令没生效

网友(2025-09-12):
引用 网友D:
这个能不能清掉 SDF log相关的timing warning?

多加一句将noTiming换为noSpecif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