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乘法器计算需要多少cycle

楼主(2019-08-05):
假设一个cycle只能完成一个(8bits*8bits)或一个(17bits+17bits+17bit)操作,那么设计16bits*16bits乘法最好可以多少个cycle完成?如上所述,这个可以怎么做,有前辈可以提供与一个思路吗?

网友:
大疆笔试题是吧

网友(2020-07-16):
没人回答吗那,完全没有思路啊

网友A:
我觉得是2个cycle啊,第一个cycle完成4个8bits*8bits乘法,第二个周期完成2个加法,楼主有答案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是2个cycle啊,第一个cycle完成4个8bits*8bits乘法,第二个周期完成2个加法,楼主有答案了吗 ...

为啥做4次乘法只要一个周期,题目不是说一个周期只能做一个吗

网友(2020-08-17):
引用 网友B:
为啥做4次乘法只要一个周期,题目不是说一个周期只能做一个吗

我感觉是说一个cycle只能完成的乘法位数只有8bit。没有限制使用的8*8乘法器的个数。那么可以把16*16的运算拆成四个8*8。一共四个结果,根据位数高低移位加,提供的加法器只能计算三个17bit的计算,所以加法一个周期不能完成四个结果的加法,需要两个周期做加法。(1+1+1)+1或者(1+1)+(1+1)括号里面的是同一周期 应该说是需要3个cyc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