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rrro和fatal指向同一行,找不到错误在哪

楼主(2019-08-06):
Error-[CNST-NAE] Constraint null array error
./src/riscv_instr_sequence.sv, 241
  The constraint solver failed when accessing a null array cfg.reserved_regs.
  Please make sure array cfg.reserved_regs is allocated properly.

UVM_FATAL ./src/riscv_instr_sequence.sv(241) @ 0: reporter@@main_program [main_program] Check failed (jump_instr.randomize()) Cannot randomize jump_instr

麻烦各位大佬给看看 感谢感谢

网友A:
应该是你约束有冲突,仿真器解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你约束有冲突,仿真器解不了

哪里的约束有冲突 哪里能看到 大哥 找好久了都没找到

网友B:
贴三行log谁能帮你看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贴三行log谁能帮你看问题。。。

为啥发不了图片

楼主:
235 `uvm_info("my sequence","i have been printf4",UVM_LOW)
236   jump_instr.idx = idx;
237           `uvm_info("my sequence","i have been printf5",UVM_LOW) end
238           `DV_CHECK_RANDOMIZE_WITH_FATAL(jump_instr,if(is_main_program) {
239                  jump_instr.jump.rd == RA;
240                  },
241                  "Cannot randomize jump_instr")
242  `uvm_info("my sequence","i have been printf6",UVM_LOW)
243    `uvm_info(get_full_name(), $sformatf("%0s -> %0s",jump_instr.jump.instr_name.name(), label_name), UVM_HIGH)
244    instr_stream.insert_instr_stream(jump_instr.instr_list);
245   `uvm_info("my sequence","i have been printf7",UVM_LOW)
246  endfunction

楼主:
引用 楼主:
为啥发不了图片

235 `uvm_info("my sequence","i have been printf4",UVM_LOW)
236   jump_instr.idx = idx;
237           `uvm_info("my sequence","i have been printf5",UVM_LOW) end
238           `DV_CHECK_RANDOMIZE_WITH_FATAL(jump_instr,if(is_main_program) {
239                  jump_instr.jump.rd == RA;
240                  },
241                  "Cannot randomize jump_instr")
242  `uvm_info("my sequence","i have been printf6",UVM_LOW)
243    `uvm_info(get_full_name(), $sformatf("%0s -> %0s",jump_instr.jump.instr_name.name(), label_name), UVM_HIGH)
244    instr_stream.insert_instr_stream(jump_instr.instr_list);
245   `uvm_info("my sequence","i have been printf7",UVM_LOW)
246  endfunction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贴三行log谁能帮你看问题。。。

235 `uvm_info("my sequence","i have been printf4",UVM_LOW)
236   jump_instr.idx = idx;
237           `uvm_info("my sequence","i have been printf5",UVM_LOW) end
238           `DV_CHECK_RANDOMIZE_WITH_FATAL(jump_instr,if(is_main_program) {
239                  jump_instr.jump.rd == RA;
240                  },
241                  "Cannot randomize jump_instr")
242  `uvm_info("my sequence","i have been printf6",UVM_LOW)
243    `uvm_info(get_full_name(), $sformatf("%0s -> %0s",jump_instr.jump.instr_name.name(), label_name), UVM_HIGH)
244    instr_stream.insert_instr_stream(jump_instr.instr_list);
245   `uvm_info("my sequence","i have been printf7",UVM_LOW)
246  endfunction

网友:
在你的log里,从报错的位置往上看,会有提示哪个约束冲突

网友:
对的,一般这个提示你约束失败的error上面都会告诉你那一部分约束冲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