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2 cell 不能用MY R180方向

楼主(2019-08-06):
layout那边给了一套std cell,我拿过来到ICC2里,legalize的时候发现,个别cell只能用R0 MX方向(按R0 MX摆跟power有track违例 不能用 ),左右翻转后(MY R180),check_legality 有方向违例
具体见check_legality Description 第4条:
Cells with orientation that is not allowed for the row on which cells are placed
这些cell都是直接读网表进来就检查的,而且ndm里此cell的 allowable_orientation是 R0 MX MY R180
实在找不出这个违例的 rule 是什么含义, 求大神们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A:
K库那边做ndm时候应该有对应的warning,可以去查一下读入的lef和tf,目测是ndm产生时候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K库那边做ndm时候应该有对应的warning,可以去查一下读入的lef和tf,目测是ndm产生时候的问题 ...

那边icc2_lm的log没什么问题,好像是跟set_tech_node有关系

网友(2023-05-29):
引用 楼主:
那边icc2_lm的log没什么问题,好像是跟set_tech_node有关系

楼主您好,我查到好久之前这个帖子,请问set_tech_node是在哪里设置呢?我也遇到类似问题,在插入boundary cell时无法mirror,即可以插入R0和MX的cell,无法插入R180和MY的cell,而进入gui,选择这个cell,在属性选项里又可以让它按各个方向转,唯独source脚本时提示非法,能不能帮忙分析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