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OOS与IOS级联失调校准的比较器设计

楼主(2019-08-06):
请问这种OOS与IOS级联失调校准是怎么样工作的?如果用在SAR ADC上,这种比较器是只需要上电校准一次呢,还是说每次转换完,下一次转换需要重新校准。

楼主:
单独的能分析,级联的没看懂,请教论坛大佬分析一波

网友A:
1565094156(1).jpg 由整体公式可以知道:直观地说,Latch的失调并不是被失调校正的,而是正常工作,等效到第一级输入端口时被每一级比较器缩小了Av倍,因此分母不存在闭环增益的(1+βA)项。    按照这样的思想,也可以直接写出两级IOS等效到输入端口的情况,第三级IOS的修正量被保存到了C2a,然后正常工作时修正量同样再次等效到输入端口时被A1和A2缩小了;同理,第二级IOS的修正量被保存到了C1a,等效到输入端口被缩小了A1倍。因为OOS被完全消除故没有Vos1。

最后开关引起的电荷注入带来的误差同样被正常工作时等效到输入端口被缩小放大器级联增益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由整体公式可以知道:直观地说,Latch的失调并不是被失调校正的,而是正常工作,等效到第一级输入端口时被 ...

我只是想知道那个3级级联OOS+IOS的比较器开关怎么工作的,然后降低了失调

网友(2020-03-17):
我的理解,每次都校,反正SAMPLE的时候比较器也是闲着的,不用白不用;

网友B(2021-08-21):
如果将OOS与IOS级联失调校准比较器运用在8bit SAR ADC中,那是不是采样一次,只校准一次,即只在第一次比较前校准一次?还是采样一次,比较8次,每次比较都校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将OOS与IOS级联失调校准比较器运用在8bit SAR ADC中,那是不是采样一次,只校准一次,即只在第一次比较 ...

应该是每次采样 校准一次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每次采样 校准一次

OK

网友C(2022-05-07):
求问大佬,这个能不能做成上电校准一次的,后续不用校准,直接比较?

网友(2022-08-17):
引用 网友C:
求问大佬,这个能不能做成上电校准一次的,后续不用校准,直接比较?

应该是不可以的,上电后只较一次还是得做前台校准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单独的能分析,级联的没看懂,请教论坛大佬分析一波

请问大佬,这边的S1,S2是采样开关,还是简单的传输门开关呀

网友(2022-09-26):
引用 网友D:
请问大佬,这边的S1,S2是采样开关,还是简单的传输门开关呀

请问采样开关是什么样的呀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请问大佬,这边的S1,S2是采样开关,还是简单的传输门开关呀

传输门,减少电荷泄露和始终馈通

网友:
引用 网友E:
传输门,减少电荷泄露和始终馈通

好的,多谢大佬

网友F(2023-04-27):
请问一下这个校准电容的大小如何确定呢

网友G(2023-06-25):
引用 网友F:
请问一下这个校准电容的大小如何确定呢

我老大说只要这个电容能把下一级的寄生电容忽略过去的大小就行了

网友G(2024-04-22):
引用 网友E:
传输门,减少电荷泄露和始终馈通

想问一下大佬,这几个开关的先后关闭的时序是?

网友E:
引用 网友G:
想问一下大佬,这几个开关的先后关闭的时序是?

拉扎维的书上,第十四章,非线性与失配,有讲解这个输入失调和输出失调的工作原理,。还有随便找找比较器的论文,失调的消除方法基本上就这两种,应该也有讲的比较详细的,具体的工作原理我想不起了。看看资料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拉扎维的书上,第十四章,非线性与失配,有讲解这个输入失调和输出失调的工作原理,。还有随便找找比较器 ...

就是看了资料众说纷纭,产生了疑问才来问做过的大佬们

网友(2024-11-08):
怎么测试这个失调呀

网友H:
引用 网友A:
由整体公式可以知道:直观地说,Latch的失调并不是被失调校正的,而是正常工作,等效到第一级输入端口时被 ...

"因为OOS被完全消除故没有Vos1。",那为什么要用IOS,IOS相对OOS的好处是?

网友(2025-06-30):
引用 网友H:
"因为OOS被完全消除故没有Vos1。",那为什么要用IOS,IOS相对OOS的好处是?

oos增益如果做大会导致后一级放大器饱和

网友(2025-08-05):
引用 网友G:
我老大说只要这个电容能把下一级的寄生电容忽略过去的大小就行了

谢谢大佬

网友(2025-09-24):
引用 网友E:
拉扎维的书上,第十四章,非线性与失配,有讲解这个输入失调和输出失调的工作原理,。还有随便找找比较器 ...

谢谢 这就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