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电流镜连线方式问题,哪种好?最好解释一下

楼主(2019-08-06):
A:图中上面一排是电流镜的G端和D端单独用metal引出来,在外面再相接后再接其他mos
B:图中下面一排是电流镜的G端和D端直接相连,然后从gate上的metal引线接其他mos

网友A:
A,B,C,D,各两个,应该对称摆放,D,C,B,A ,A,B,C ,D;或者,出线用M2从D端出,A,的GD用metal1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A,B,C,D,各两个,应该对称摆放,D,C,B,A ,A,B,C ,D;或者,出线用M2从D端出,A,的GD用metal1连接 ...

欧了,谢谢

网友(2020-06-21):
不要从guard ring上取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