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A-VCS混仿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9-08-06):
hi,最近在用XA-VCS混仿的时候,发现HSPICE格式的网表里有个大电阻,阻值是1.01M(兆),但是XA把其认成1.01m(毫)了,手动把M改成X就好了。

为啥XA会把大写的M认成毫呢,我设了大小写敏感,是不是还有其他设置?
还有一般XA-VCS混仿的时候,模拟的电源、地给的是理想的吗?怎么通过数字d2a的方式给到模拟的电源、地是非理想的?

有没有大神遇到过类似的问题,谢谢

网友:
XA 用的 spice  网标格式与hspice类似,defalt : meg代表是10e6 ,而m代表的是10e-6。
如果想用兆,请将其改成meg!

网友A:
另外: D2A OR A2D的指定power的问题,可以用node指定,这个userguide上有详细说明。

网友B(2021-11-09):
引用 网友A:
另外: D2A OR A2D的指定power的问题,可以用node指定,这个userguide上有详细说明。
...

请问能不能分享一下相关userguide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能不能分享一下相关userguide

我明天看看吧,也是在本坛里下载的,我只能给你说下名字,因为文档在内部电脑,拿 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明天看看吧,也是在本坛里下载的,我只能给你说下名字,因为文档在内部电脑,拿 不出来!
...

多谢

楼主(2022-07-04):
大佬你好,有用xa-vcs仿过SRAM的功耗么,我用模拟方式仿真SRAM发现SRAM的电流异常,不知道一般在full chip级仿真SRAM是怎么处理的。谢谢

网友(2023-08-31):
在XA裡面可以輸入 spice的語法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