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瞬态工作点 transient Operation Points具体指的是什么时刻的点

楼主(2019-08-06):
请问瞬态工作点 transient Operation Points具体指的是什么时刻的点?为什么它和DC operation Point不一样。

网友A:
DC仅仅的DC,tran+OP是考虑有摆幅的影响

网友B:
打trans工作点时  可以选择时间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trans工作点时  可以选择时间显示

只有瞬态电压点(node voltages)可以显示时间啊,operation point是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DC仅仅的DC,tran+OP是考虑有摆幅的影响

那他具体指的是哪一个时间点的值呢?

网友C(2022-06-04):
好像是终止时间点,不能完全确定

网友(2023-06-05):
引用 网友C:
好像是终止时间点,不能完全确定

请问如何查看任意时间点的op呢?

楼主:
可以确定是终止时刻的工作点。
方法很简单。你选取一个器件的operation point,比如说一个管子,你可以看到它的VDS。此时,你用瞬态电压点(node voltages),选择仿真结束的时间。你看他的VD和VS。然后你再对这两个值做减法,你会发现,他就等于瞬态工作点的VDS。而如果你选择的时间不是仿真结束的那个点,那么它们俩就不相等。
因此你就可以看到,这个所谓的瞬态工作点,就是仿真结束的时候的工作点。

网友D(2023-09-05):
在tran的option中,选择output栏下的ANALYSIS DURING TRAN,在info time处填上想看的时间就能看到瞬态工作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tran的option中,选择output栏下的ANALYSIS DURING TRAN,在info time处填上想看的时间就能看到瞬态工作 ...

还能这样啊,我下次试试看,谢谢

网友E(2024-09-29):
引用 网友D:
在tran的option中,选择output栏下的ANALYSIS DURING TRAN,在info time处填上想看的时间就能看到瞬态工作 ...

好像没有analysis during tran的选项啊

网友(2025-04-11):
引用 网友E:
好像没有analysis during tran的选项啊

618版本里面是在transient options下的 INFOTIMES SETTINGS这里填入要看瞬态工作点的时间。可以填多个时间,例如 1u 2u 8u
时间之间用空格隔开即可。

网友:
默认是最后一个时刻,可以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