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闭环运放的稳定性问题

楼主(2019-08-06):
对于运放的开环相位裕度PM,可以很清晰的定义它:增益降为1(0db)时,距离正反馈的相位余量。
但是,对于闭环的单位增益负反馈,A'=A/(1+AF),一开始就略小于1了,怎么定义它的闭环相位裕度?谢谢!

网友:
相位裕度是用来判断 环路稳定性的, 闭环相位裕度有意义吗?再问,开环相位裕度有意义吗??
我们需要的是通过环路增益和环路相位信息来判断闭环系统的稳定性。

网友:
多看看书吧,比如精粹的第五章。
开环根本不关心稳定性,何来PM的概念?
你需要理解PM和Loop gain的关系

网友:
楼上正解   我也是最近学会的  稳定性肯定是针对环路的

网友:
一般来说的环路稳定性是针对接成单位增益时的稳定性
环路的稳定性还要另外仿真环路相位裕度
前面说了开环不存在稳定性问题,有的时候接成闭环,但是增益>1,哪怕单位增益处相位裕度不足,也能稳定工作

网友(2024-03-03):
这是我自己的笔记:1、测直流相位裕度接闭环,交流相位裕度开环,不接闭环。  理解:上图的Y轴表示环路增益,当测交流相位裕度时,开环的值数值上就是β=1时候的 H(w),也就是闭环时稳定性最坏的情况。测一个相位裕度为什么会变得这么绕,我认为是仿真工具没办法直接接线表示出βH(w)。   首先楼主搞错了一个地方,相位裕度的GX,y轴应该是βH(w)不是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