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3C的动态地址设定的意义

楼主(2019-08-06):
每个I3C的Slave都有一个自身的区别码(IP),为啥还要设立一个动态地址?有谁知道这个设定的意义和目的?

网友:
设置动态地址的目的肯定是方便管理,防止冲突。本身自带的ID是不是一长串包含制造信息批次的那个?如果是的话它是不适合用频繁数据传输时用的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下面是我的对动态地址不理解的地方,还请指教:
关于动态地址设定对应的有两种方式:
1、静态地址
2、包含制造信息批次的6Byte数据
如果就沿用静态地址不就可以了吗?还和I2C兼容,又不要来回设置动态地址

网友(2020-04-06):
楼主,您好,最近我也在研究I3C,对I3C动态地址不是很理解存在和您类似疑问,您的疑问解决了吗?请问您是如何对I3C进行验证的??

楼主(2020-06-06):
Sorry!我暂时也没有想到可能的答案,还需要高手指教

网友(2021-04-21):
假设系统上接了10个同样的I3C device,如果用静态的话,不是很容易冲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