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中电阻的保护环一般用地环还是电源环

楼主(2019-08-07):
版图中电阻的保护环一般用地环还是电源

网友A:
你好,
1,什么类型的电阻?多晶电阻、扩散电阻和阱电阻等不同类型电阻需要考虑的内容不一样。
2,保护电阻的什么?
3,地环和电源环的差异在什么地方?

楼主:
是多晶硅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
1,什么类型的电阻?多晶电阻、扩散电阻和阱电阻等不同类型电阻需要考虑的内容不一样。
2,保护电阻 ...

smic18库里的多晶硅电阻,以前一直用地环(衬底接触接地)围起来,看到有人用N环,我有点疑惑我是不是弄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smic18库里的多晶硅电阻,以前一直用地环(衬底接触接地)围起来,看到有人用N环,我有点疑惑我是不是弄 ...

地环没问题的
一般没什么区别,无非寄生电阻是对VSS还是VDD,看具体电路有什么影响

网友A:
引用 楼主:
smic18库里的多晶硅电阻,以前一直用地环(衬底接触接地)围起来,看到有人用N环,我有点疑惑我是不是弄 ...

你好,
确实如楼上所说,一般没有太大区别,尤其是看到你的版图后,发现这电阻并不需要匹配,那么需要考虑的东西就更少了。
1,poly电阻一般既可以出现在P阱(或P-Sub)上,也可以出现在N阱上,在P阱(P-sub)上就用地环,在N阱上就用电源环,是为了增加阱接触,减小阱电阻,二端Poly电阻本身并不需要他们。
2,电路设计上,如果需要细致考虑电阻所受到的影响,那么就需要注意电阻所处的位置,因为电阻上有电位,与其下的阱之间有电位差,地或电源带来的不同电位会通过Poly和阱之间的寄生电容影响到电阻。这种情况在高压设计中更可能需要考虑。所以有的电阻在PDK中直接以三端器件甚至四端、五端的形式出现。

3,工艺规则上,需要注意不同类型的阱,对其上的poly电阻需要包围的尺寸可能不同,比如我当前在用的工艺中就要求poly电阻的电阻如果放在N阱上,那么N阱必须最小enclose poly 1.5um,但是P阱的规则中就没有写这一条。
4,匹配电阻的要求就是另一个问题了,看到你的版图中,这电阻很明显不需要匹配,就不赘述了。

网友(点评):
看资深的回复 每次都是技术经验的享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好,
确实如楼上所说,一般没有太大区别,尤其是看到你的版图后,发现这电阻并不需要匹配,那么需要考 ...

这位大神的回复每次都是很细致,让人受益匪浅,膜拜!

网友(点评):
谢谢谢谢,道行浅薄,不敢大神相称,感谢你的认可,我的尾巴要翘起来啦……

网友C(2019-11-12):
引用 网友A:
你好,
确实如楼上所说,一般没有太大区别,尤其是看到你的版图后,发现这电阻并不需要匹配,那么需要考 ...

请问这个多晶硅电阻直接用p环不会直接报错吗?我之前遇到这样的情况,drc显示必须要sdnw包含poly,之后一直用的n环包,但是n环接地是个问题,目前还没有解决,希望能帮助一下,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这个多晶硅电阻直接用p环不会直接报错吗?我之前遇到这样的情况,drc显示必须要sdnw包含poly,之后一 ...

如果工艺有要求,就按照工艺要求来做;
N阱和Ntap,咱不接地,接尽可能高的电位。

网友:
看工艺文件的剖面图

网友D(2021-03-30):
引用 网友A:
你好,
确实如楼上所说,一般没有太大区别,尤其是看到你的版图后,发现这电阻并不需要匹配,那么需要考 ...

大神,可否借楼请教一下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大神,可否借楼请教一下问题。

嗨,你好,

  其实你冷静一下,就会发现答案已经存在你的说明里了。
  我稍微帮你梳理一下:

1,在layout上,没差别(注意这点,是没差别的,你看到的3端电阻layout中多出的tap,是给电阻下方区域电位的,只是为了强调第三端,2端电阻也一定有这个tap的——不论2端电阻是放在psub上,还是nwell里,还是其他区域,psub、nwell和其他区域都会有tap提供电位)
2,在symbol上,3端电阻多了一个pin脚,pin脚电位为电阻下方区域的电位,可能是P型区域,也可能是N型区域。
3,在model上的差别,3端电阻比2端电阻多了电阻和其下方区域之间的寄生电容。

总结:
1,这个寄生电容是真实存在的,不管是3端电阻还是2端电阻,它和2端还是3端没有关系。
2,2端电阻在前仿真阶段不考虑这个寄生电容;3端电阻在前仿真阶段就考虑了这个寄生电容。
3,如果提取寄生参数,2端电阻会加上这个寄生电容。就和3端电阻一样了。

以上,应该可以搞清楚第一个问题了。

至于第2个问题,3端器件多考虑了寄生电容,这个model当然更精确。
如何选择使用哪一个:需要关注这个寄生电容的时候,使用3端器件;不需要关注这个寄生电容的时候,为了减少仿真计算量,提高仿真速度,减少版图工程师工作量,应该使用2端器件。

网友(点评):
优秀!你的解答令人受益匪浅。

网友E(2021-07-20):
引用 网友A:
你好,
确实如楼上所说,一般没有太大区别,尤其是看到你的版图后,发现这电阻并不需要匹配,那么需要考 ...

你好,像你图中这样4端的电阻,我按要求包了sdnw环   但是我跑drc还一直报 我没有放在sdnw里面   这是怎么回事呢   请求帮助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你好,像你图中这样4端的电阻,我按要求包了sdnw环   但是我跑drc还一直报 我没有放在sdnw里面   这是怎 ...

你好,
你的sdnw只是个“环形”吗?
应该是个矩形哦,如果是环形的话,中间是空的,电阻并没有放在sdnw里,放在空圈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
你的sdnw只是个“环形”吗?
应该是个矩形哦,如果是环形的话,中间是空的,电阻并没有放在sdnw里 ...

谢谢解答    确实是这样

网友F(2022-05-14):
引用 网友A:
你好,
确实如楼上所说,一般没有太大区别,尤其是看到你的版图后,发现这电阻并不需要匹配,那么需要考 ...

请教一个问题,关于第3项问题,你提到的工艺是什么工艺?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教一个问题,关于第3项问题,你提到的工艺是什么工艺?

3,工艺规则上,需要注意不同类型的阱,对其上的poly电阻需要包围的尺寸可能不同,比如我当前在用的工艺中就要求poly电阻的电阻如果放在N阱上,那么N阱必须最小enclose poly 1.5um,但是P阱的规则中就没有写这一条。

你好,我不方便谈及具体工艺,这里只是举个例子,大家注意一下自己的工艺规则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嗨,你好,

  其实你冷静一下,就会发现答案已经存在你的说明里了。

感谢分享,有学到

网友(2022-07-08):
引用 网友A:
嗨,你好,

  其实你冷静一下,就会发现答案已经存在你的说明里了。

谢谢,答疑解惑了

网友(2022-11-11):
赞同大神的观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
确实如楼上所说,一般没有太大区别,尤其是看到你的版图后,发现这电阻并不需要匹配,那么需要考 ...

我想问一下,我从库中调出的mim电容,自带的是p环。但是跑lvs会有erc错误。我换成了n环就没问题了。电容到底需要加什么环

网友(2023-02-09):
看到smic55工艺里面两种个都可以选择

网友(2023-09-27):
引用 网友A:
嗨,你好,

  其实你冷静一下,就会发现答案已经存在你的说明里了。

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位大神的回复每次都是很细致,让人受益匪浅,膜拜!

确实,看到的这个大佬的回复解释的都很详细

网友(2024-05-28):
引用 网友A:
你好,
确实如楼上所说,一般没有太大区别,尤其是看到你的版图后,发现这电阻并不需要匹配,那么需要考 ...

可以讲解一下如果是匹配电阻的话要怎么画呢

网友G(2025-08-20):
引用 网友A:
你好,
1,什么类型的电阻?多晶电阻、扩散电阻和阱电阻等不同类型电阻需要考虑的内容不一样。
2,保护电阻 ...

借楼问:如果是N阱电阻呢?是包P环接地还是N环接高电位比较好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G:
借楼问:如果是N阱电阻呢?是包P环接地还是N环接高电位比较好呢

N阱电阻哪来的N环?
N阱电阻的电阻主体是N阱,请问你说的N环是指的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N阱电阻哪来的N环?
N阱电阻的电阻主体是N阱,请问你说的N环是指的什么?

抱歉是我理解错了,该N阱电阻是三端器件,Q之后可以打开电阻自带的tap,是p环,电路上第三端是接地,所以将P环接地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