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这个FFT结果计算的SNR为什么这么小?

楼主(2019-08-07):
低频看着有70多db,为什么SNR算出来只有5.89db呢?

网友:
频谱泄露了,要加窗,一般用hanning窗就可以了

网友A:
你的FFT设置不对
窗函数选hanning
输入信号,以及信号带宽,最低信号频率(一般选0.1就行),都需要设置的
再说一下,横轴最好对数输出,看的舒服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FFT设置不对
窗函数选hanning
输入信号,以及信号带宽,最低信号频率(一般选0.1就行),都需要设置的

信号带宽,最低信号频率 是哪个啊?

网友A:
band limit 就是信号带宽
最低信号频率 Fmin

楼主:
引用 网友A:
band limit 就是信号带宽
最低信号频率 Fmin

信号带宽,最低信号频率 根据什么确定啊?

网友A:
你系统的信号带宽多少啊?这个你问我,我也不知道啊
最低信号频率就是你关心的信号频率最小值了
但是对数坐标不能存在0Hz,因此要给一个0.1Hz 类似的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系统的信号带宽多少啊?这个你问我,我也不知道啊
最低信号频率就是你关心的信号频率最小值了
但是对数坐 ...

系统的信号带宽是指什么呢?指我关心的最大的信号带宽?
横坐标怎么调整为对数?

网友:
找度娘吧

楼主:
“把一个信号所包含谐波的最高频率与最低频率之差,即该信号所拥有的频率范围,定义为该信号的带宽。”
如果是声音信号,频率从20Hz到20kHz,那信号带宽就是19.98kHz?

网友:
70多dB是最低的底噪,带宽不指定的话就是采样率的一半3MHz。SNR是底噪乘上工作带宽。

网友B(2020-12-12):
请问你这个问题解决了么?SNR低的原因主要是cadence把noise的带宽算到了fs/2,但是音频只需要算到20k以内的noise

楼主:
模拟电路想省面积都有什么办法?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这个问题解决了么?SNR低的原因主要是cadence把noise的带宽算到了fs/2,但是音频只需要算到20k以内的 ...

好像后来用matlab搞的 没有这个了

网友C(2024-05-31):
引用 楼主:
好像后来用matlab搞的 没有这个了

你好请问一下怎么用matlab搞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请问一下怎么用matlab搞的啊

论坛里有matlab的FFT分析程序,搜搜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