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二极管代替BJT做带隙基准源有什么优点呢??

楼主(2019-08-07):
碰到了这样的电路,用二极管代替了原来BJT的位置,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吗???

网友A:
Diode面积小?
但是好像Diode产生的温度系数不如BJT

网友:
Diode spice model够准吗?  一般来说 mos   5 corner , bjt 少很多  也比较不太准 ,  diode 就更少 .

楼主:
引用 网友A:
Diode面积小?
但是好像Diode产生的温度系数不如BJT

我碰到的这个电路面积并不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