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放输出波形失真

楼主(2019-08-07):
请问如图AVDD=5
摆幅我想为0.8AVDD  给了足够的电流4.2m  上下MOS管vdsat也比较小  为什么输出波形上下还是失真了 请问是哪里有问题呢 没有想通  谢谢

网友A:
看看输出级四个MOS管的电流会不会到0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输出级四个MOS管的电流会不会到0

好的 我试试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输出级四个MOS管的电流会不会到0

我用蒙特卡洛采样看电流没有到零还是4.27mA(不知道是不是用这个看)150mv以下放大20倍都没问题  但是按理来说应该支持200mv放大额。。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蒙特卡洛采样看电流没有到零还是4.27mA(不知道是不是用这个看)150mv以下放大20倍都没问题  但是按 ...

蒙特卡洛采样看电流是什么意思?
直接看输出级M235、M246的漏级transient current

楼主:
引用 网友A:
蒙特卡洛采样看电流是什么意思?
直接看输出级M235、M246的漏级transient current
...

我重新传了一张图  电流最小确实接近零了 最大也很大  请问是什么问题 应该怎么做呢  是我电流留的裕度不够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重新传了一张图  电流最小确实接近零了 最大也很大  请问是什么问题 应该怎么做呢  是我电流留的裕度不 ...

还是不够啊

不过这么大的驱动电流是不是该考虑使用class AB输出级了,不然效率太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不够啊

不过这么大的驱动电流是不是该考虑使用class AB输出级了,不然效率太低了

好的嗯嗯  谢谢 我再试着 改改